请教,5v转3.3,1.8,1.2。

楼主(2007-11-02):
以前用LDO,电流很大,5V输出近2.5A的电流,发热严重,特别是1.8和1.2的LDO,想换成DCDC,有没有大侠给我一点提示啊

网友A:
---

这么大的电流,用DC-DC吧
我司有AOZ1013  3A   AOZ1014  4A 可以
效率高,电路简单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B:
用TPS54310,54350就可以了

很好用的,我的板子上就是3.3,1.8,1.2的,用这两个TI的电源芯片,很好用。但是,如果你的系统是高频,还是用LDO较好,因为DCDC的纹波特别大,对系统的影响不可忽视,在Layout时要注意布线也可有效避免这样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