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怎样设计在输出短路时器件不损坏

楼主(2007-11-02):
请教:开关电源怎样设计在输出短路时器件不损坏

开关电源主要用DCDC,怎样保护电路?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输出短路保护电路很多

各有巧妙不同。有些是自动关掉电源,有些是限制输出电流。
有些开关电源自身就是不怕输出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