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w DC/DC体积不能大于火柴盒

楼主(2007-11-05):
要求:
IP:12/24vDC
OP:3.5v±0.1v,10Amp 效率>90%
体积:55x40x20mm
输入纹波小于200mv,输出纹波小于100mv
能隔离最好,但不强求
能做吗或市场上有现货吗?

网友A:
可以实现的

这个功率体积比,隔离/非隔离都能达到,不过你效率要求低了些,发热量稍大,可以要求效率90%

楼主:
RE

老板刚才说烟盒还嫌大,他要火柴盒

网友A:
说清楚点

要不要隔离?具体的尺寸?火些盒也有大有小呢

网友B:
这个与成本关系很大

压缩体积,必定要增加成本。
你的老板不大好伺候。

楼主:
谢谢两位

有无隔离均可,体积55x40x20mm

网友A:
条件还不够

输入纹波电流、输出纹波电压?

如这两项要求较高,则需要用同步整流多相BUCK电路,成本大概20-30元*币。

楼主:
纹波要求

输入纹波Vpp:200mv,输出纹波Vpp:100mv

网友A:
找P4主板上的CPU供电电路

两相或三相同步整流BUCK控制器,加几个磁环电感,4-6个低压大电流MOSFET。
总成本二十几块钱的样子。

楼主:
谢ls

这么一说俺心里有底了

网友C:
10A的,电感和电容的体积就超过火柴盒了

网友A:
这个火柴盒是大号的

引用 楼主: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谢谢两位

有无隔离均可,体积55x40x20mm

网友D:
见过火柴盒PC电脑主机吗?看看这个:

<H1>迷你火柴盒PC电脑主机</H1>时间:2006-09-30 15:05           文字选择:大  中  小

直说了吧,我们就是喜欢古里古怪的东西,比如这个火柴盒机箱。没有一点“我就是要这样搞”的乱来精神和执拗挑战制式生活的态度,也搞不来这个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大个火柴盒。这个盒子234mm×155mm×72mm,长宽高都是按照真火柴盒的5倍制造,而且盒子里还丢了个led灯。

    唔,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尺寸,还算是挺袖珍的,不如把面上的“50 SAFETY MATCHES”50根安全火柴改成“1 EXPLODABLE BATTERY”一个能爆炸的电池。

    噢好冷,好冷~

    [Via Neatorama]

    [撰写:TheNew]

    详细配置:

    WAFER-5820主板

    NS GXLV-233 CPU

    IBM 10GB 3.5英寸硬盘

    板载SVGA、AC97声卡、10/100M网卡

    还有一个40mm风扇(来源:网易)

楼主:
哈哈

小是小,不知道性能和速度怎么样?

网友E:
单相或两相同步整流就够了

CPU供电6相能出120A

网友A:
多相的目的

不全是因为大电流,更主要的目的是减少纹波

网友C:
davidli88真是高手呀,以后有问题多向你请教

网友F:
呵呵,这个火柴盒太大了点吧?

那我明天白我的机箱刷上这个图案,是不是也叫“火柴盒PC电脑主机”啊?

网友F:
象这个倒是可以装进火柴盒里:

<H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全球最小的PC电源</H1>PCPOP.COM 2006年01月12日 类型:原创 作者:海冬青 编辑:张云
   <hr>
    最小的PC电源有多大?可能您会说一定是准系统上的那种小电源,但事实上它还远远算不上小电源,那最小的电源有多大?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图您就知道了。
    picoPSU电源,其外行好象一个扩展接口一样,但就是这个接口,居然可以提供120W的功率,想不到吧。

网友G:
你们真行!

别人玩大的,你们玩小的!

网友H:
10A这么大的输出只能用同步整流电路。

两相就可以,做的好的话,一相也行。
BUCK电路对输入纹波没有多大要求。
相同结构下,相数多的话,输出纹波越小。
15楼说的6相,其实6相做的好的话,可以到200A。

网友I:
用单相的同步整流电路可减小体积

单相的同步整流就可以了,SO8的PWM控制器+2颗MOSFET,然后一颗20A饱和电流电感1uH加上1颗固态电容,esr大概10mohm其他的就是一些小元件,可以满足小体积的要求了。纹波可以控制在80mV以内。

网友I:
单相电源就可以了

用一颗SO8的单相PWM控制器,两颗TO252的MOSFET,一颗10mm*10mm,饱和电流20A的1uH电感,输出1颗固态贴片电容,纹波可以控制在80mV以内,动态响应可以用PWM的补偿进行调节。
10A的时候90%没有问题的,但是同步整流电路在轻载时效率较低,所以需要较低DCR的输出电感,较低Rdson的MOSFET
大概价格:
PWM: 2.5RMB
MOSFET: 3RMB
电感:3.5RMB
输出电容:4RMB
附料:1RMB
总价格<15RMB

网友E:
按楼上的算法

15元包括PCB都够了。

21楼:俺这用6相做120A是为了减小纹波,而且产品用不着200A。

这几年做VRM是从VR9开始的,3相68A;后来做VR10,4相105A;现在做VR11,5相130A。中间有个别产品用了6相,不过还是130A规格的。

网友J(2008-01-22):
awey的好象也是大号的火柴盒

从视频接口的比例猜测的

网友K:
不同凡响

网友L:
"SO8的单相PWM控制器"

能不能给个型号?

网友K:
这种同步整流的变换装置大致成本是多少

市电AC220V通过变压器变为为AC24V,再通过桥堆变为直流,如果负载电流10A,桥堆压降1.6V,整流损耗16W,效率0.93。能不能直接通过同步整流获得直流,以提高效率。请教各位高手,通过工频变压器降压后,在二次侧的工频状态下,直接进行同步整流的方法 。这种同步整流的变换装置大致成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