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TOP224做DC24V转DC5V,3.3V隔离电源—问题

楼主(2007-11-05):
各位前辈,你们好,请问:

    我产品需要用到一如题所述的隔离开关电源,功能大概4W吧。我原

本考虑用星源丰泰或耀华的隔离电源模块来做,但老大说了,要控制成

本,要自己开发隔离开关电源,所以请教一下,下面的问题:

   能否可用TOP224芯片进行来做,或者有更佳的方案?当然要考虑到成

本问题~

   谢谢~

网友A:
TOP224是单片AC/DC

输入电压范围DC100-360V,给它24V能不能跑起来,还是个问题。

楼主:
是不是用TOP100系列的比较好呢?

但还有一点,就是高频变压器的匝数比,怎么计算呢?

网友B:
晕死,你老大是不是想把芯片也自己做出来呀?

楼主:
呵呵~

   这不怪人家拉, 市场竞争这么激烈,控制成本是要的拉,而且这种24V/5V的隔

离转换电源也比较容易实现拉,只是我才疏学浅拉,所以才会向各位前辈请教啊~

网友C:
24V不行,最低是交流85V整流后的电压。

网友B:
我现在最害怕就是样品没问题,一批量就不断有退货

产品的质量控制是一个问题,特别像电源这种,要控制的因素比较多,没经验也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D:
要控制成本,可以考虑用便宜的片子

如3842

楼主:
由于某某某原因,比较倾向于用TOPSwitch系列的

呵呵
  由于众多原因,比较倾向于用TOPSwitch系列的芯片,不知道哪位前辈有相关

的经验指导一下,用TOP100系列做DC/DC到底效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