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2.5V,1.2V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7-11-05):
我需要3.3V/3A,2.5V/0.25A,1.2V/3A的电源给FPGA供电

我上网查了三家公司的
NS的有LDO的
LP3871-2.5 0.8A
LP3853-3.3 3A
LP38856-1.2 3A

LINEAR的LDO没有大电流的
DCDC调整器有大电流的如LTC3414,LTC3416等很多种

TI的有TPS54610等可以实现

但我没有做过电源方面的设计,不知道那种方案比较好?上面的芯片好不好买?性能怎么样?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tps75003

fpga估计用不到3A吧,一般1A足够了,tps75003看看行不?

网友B:
re

www.bcdsemi.com

楼主:
谢谢lida1204

我用的是XC3S200,正好对应TPS75003,只是我们这里买不到.
TI给的方案里电源上电是有顺序的,而XILINX的数据手册上说不要求上电顺序,上电顺序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只需要1A的电流,我可以用FAN1112做1.2V.谢谢.

网友A:
o

貌似xilinx要求不是很严格,只是时差不要很大,较稳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