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

楼主(2007-11-05):
隔离电源是什么啊?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隔离电源是什么啊?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关系啊?

呵呵!本人了解隔离电源是在不影响功率因素和电压的情况下输入与输出完全是绝缘状态,如:修彩电用的隔离电源,电热水器用的隔离电源等。开关电源是宽电压高效率的稳压电源!以上观点为本人理解,恳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B:
隔离电源输入与输出是绝缘状态

但不一定输入输出电压相同,甚至可能交流输入直流输出。
隔离电源可能是开关电源,也可能不是。

网友C(2010-10-10):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D:
隔离电源就是输入与输出不共"地"

开关电源就是有功率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

两个交集

网友E:
如5楼所说.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开关电源也分隔离与不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