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MOS管散热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07-11-05):
这几天看了一下市面上的一些开关电源,都是直流转直流,电压在12V转5V,电流都标称为10A,但只看到一款用了散热片,其余的看是直接用贴片封装焊在电路板,按IRF9540的,0.3开通电阻为算,10A,得有3W,即使贴片封装用PCB板来散热,但那样子温度也应该能升的很高。
难道实际中温度真的不会跑的很高?用PCB板铺铜来散热足够了?

网友A:
不是这样算的

12V转5V,同步整流做得好的话,占空比仅0.45左右,开关管的Pd约为0.45*0.2~0.3*10=0.9~1.3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