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式里逆变电源的输出电压和pwm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楼主(2007-11-05):
问题1: 这个例子的程序是建一个正弦表,然后用spwm输出,但是这个公式中Vp=1.5(120*1.414),这个1.5是从那里来的,
问题2:      Vref=Vp * sin(2 PI * k / N),  公式中的sin它没有用呀,why

网友A:
正弦值已经计算出来放到vref里面了。

网友B:
公式中Vp=1.5(120*1.414),这个1.5是从那里来的?

因为占空比要小于1,故供电电压需比输出电压的峰值高。1.5只是一个系数而已。跟据设计的不同,这个系数可以是1.2,也可以是2。

楼主:
请davidli88介绍些这方面的书吧

问题1:  davidli88是不是说这个1.5其实和后面的硬件有关,例如滤波的,这个是实验出来的,当然应该也可以算出来

楼主:
我理下思路

首先要确定spwm使用自然采样法、规则采样法、低次谐波消去法直接面积等效法中的哪一种,我想用直接面积等效法,因为这个网上有公式,不过还是要查查书,但我贴的图不知道是什么方法
第二算出表格,这个表格对应电压的面积
第三由表格得到每个点对应的pwm,这个还不知道如何推导?????

网友C:
俺想明白了

1.使用直接面积等效法
2.    1.5 * 120V(RMS) * 1.414 = 254.5,这个正好约等于255,就是2^8次方,这个也是单片机的pwm分辨率,我做的是逆变电源,这里我将正弦波的一个半波分为32份,用第二个公式就可以得出32个值,这32个值也就是对应的在32个时刻单片机的pwm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