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池充电电流计算

楼主(2007-11-06):
   电池充电电流现在网上有很多种方式,到底最正确的是那种方式呢?比如我现在的电池是3.7V/780MAH,充电电流是多大?另外,如果我现在将电池放电到3V,然后对电池充电(每次充放电间隔约一分钟),目地是让电池一直处于3V低电状态,此时应该串个多大的电阻,应该如何计算?先谢谢!

楼主:
知道的请说说嘛!

   知道的请说一下嘛,也好让大家学习学习嘛!

网友A:
一般这样

   你的电池是3.7v/780mAH,就是说C=780
   先检测电压,电压<3V,以0.1C(0.1C=7.8mA)的小电流恒流充电,
   检测到电池电压>3v,以0.3C~0.8C的大电流恒流充电,或者以>1C的电流高速充电(但不推荐这种方式)
   检测到电池电压=4.2v,以4.2v的恒定电压进行恒压充电
   当充电电流<0.1C或者更小,关闭充电电路,充电完成
   最后两个步骤要注意,如果不能精确的检测和控制充电电压或电流,那么要考虑余度,可以电池电压=4.1v就进行恒压充电,恒压充电的电压也得控制精确,严禁超过4.2v。同样检测关断电流也要精确,否则会造成过冲。

网友B:
做个记号,回来仔细看看.

楼主:
没人说呀!

   没有人回答,唉.............看来只有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