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的H桥在一个半波时,理论上的管子导通和实际程序怎么不同

楼主(2007-11-09):
我看的实际程序是这样的,一个半波,当电流从T1-&gtT4,T1一直开,T2一直关,T3和T4是互补导通的,
1.这里的问题是,当T4关闭时,如果是电感负载的化,电流从T1往D3流过,可是我看的程序怎么要把T3也导通呀,老大说电流还要从3点通过T3,往F点流,
2.当T4关闭时,如果是电感负载,那电流不又从F点经过D3-&gtT1-&gtR流回来?

网友A:
那样说的应该是指另外半个周期

考虑开关管的存储时间、电感电动势,T4关闭后必须经过死区时间后再打开T3,
不然会烧的很好看的哦:-)

楼主:
不是另外的半波,是同一个半波里,T3T4互补

pwm是1,t4导通,T3关断,pwm为0,t3导通,t4关断

网友B:
呵呵

那你懂不懂大电流经过二极管的时候压降大,损耗大呢.如果知道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原理类似于同步整流,如果你们老大说电流还要从3点通过T3,往F点流,只能说明你们;老大是个半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