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3.6V 60mAh的镍铬/镍氢电池用什么样的充电器充电?

楼主(2007-11-09):
  我使用的电池型号有两种:
  1 GP NiMH 60BVHx3 3.6V 60mAh
    是超霸生产的,3个1.2V 60mAh的NiMH纽扣电池串联组成的电池组(出厂时已串联组装好不是我DIY的)。

  2 SZL 3.6V 60mAh 3/B60K Ni-Cd
    3个1.2V 60mAh的Ni-Cd纽扣电池串联组成的电池组。

  现在要对库存时间长的,容量不满的电池充电,但找不到合适的充电器。因为这种电池的充电电流太小,1C时的充电电流也不过60mA,远远小于市面上常见的充电器电流。
  请各位推荐合适的充电器或者好的充电方法和充电电路。
  谢谢。

楼主:
电池电压小于多少伏时,可以认为寿命已到?

请教大家:
3.6V 60mAh的镍铬/镍氢电池,电压小于多少伏时,可以认为电池寿命已到?

网友A:
充电电池使用寿命不以端压衡量

批量充电,可以50个电池组串联,再串一合适电阻(实验确定),通过一个1N4007直接220V电源.
万用表测量电阻端压,算得初始电流值不超过100mA就差不多了.

楼主:
请问这种批量充电的方法,需要充多长时间呢?

按尤工给的方法,充电电流差不多是1.5C,充电40分钟电池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充满了?

网友A:
这是针对你的应急方案,并不规范

电池个体差异可能也很大,电流也逐渐下降.因此不要过分局限于C*h,经验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