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供电原则问题

楼主(2007-11-10):
(无正文)

网友A:
不行吧

是 稳压管吧,1.5A的 电流加上去,那功率有多大呀,,这样也能玩??

楼主:
举个例子而已

呵呵,我的意思是功率达到就好,只是举个例子。

网友B:
给78L08供电

需要多大电流,看78L08的负载而定,比78L08的负载电流要大一些。不过78L08最大输出电流仅100mA,给78L08供电的电源很容易满足电流要求。
供电电压不能低于10.5V,不能高于35V,在这个范围内应该尽量低一些。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后来在芯片手册上看到78L08供电范围应为10.5~23v,14v为一个标准测试环境。楼上好心人的“供电电压不能低于10.5V,不能高于35V,在这个范围内应该尽量低一些”,是不是因为他给出14v这个标准的缘故呢?多谢!

网友C:
不是吧

上面的手册上说的是这样的:在输入不低于14V,电流达到100MA的情况下才能满足输出是8V!!

网友D:
LS,哪个手册写的?哪可能要那么高的压降?

78系列最小压降2.5V,再小就不能保证稳压效果了(输出跟着降低),
最大电压取决于芯片极限参数和芯片发热情况,当然是在范围内越低越好(减小发热)

比如LZ用的是开关电源,由于开关电源输出就是稳压的,不需考虑电压波动范围,12V的电源也很常用很容易获得,因此用12V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楼主:
感谢大家

学了很多,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