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大线径,用多股线做电感,是先绞在一起吗

楼主(2007-11-11):
为加大线径,用多股线做电感,是先绞在一起吗?我要找人定做电感,但商家处只有0.5和0.7线径的,而我想要过5A以上的电流,想让线径在1左右,那么如果我让商家用多股线来做,是把漆包线先绞在一起,再绕磁环上,还是分别把几根线绕上去就可以了?
顺便问一下,0.7的线跑5~8A会不会过热?

网友A:
并绕就行

不需要先绞在一起,并绕在磁环上就行,保证线的长度相等。0.7的线要3-4股。

网友B:
dadodo的做法比较有难度吧

怎么保证匝数一致呢?个人认为还是纽好线后再穷绕比较保险,工艺也简单一些

网友C:
几根线同时绕,可以保证匝数一致,LZ没找对厂家,

像你说的那种我这里大把的,包括dadodo说的那种。

楼主:
那么是指0.7的要三到四股才能跑5A以上吗?

dadodo是指如果要跑5A以上,10A以下的电流,0.7的线径要3到4股并在一起?

网友D:
四股并绕都嫌少

四股并绕,电流密度已经在6A/mm^2还多了。散热条件好还可以用,散热条件不好就会热得很厉害。

楼主:
要这么粗......

网友E:
按4.5的电流密度,8A大概需要1.8平方

漆包线规格中没有0.7的线,最接近的是0.71的线,是0.4平方,需要5股,电流密度为4

网友F:
关键就在这儿:需要多大的电流密度

确定的原则很多的.

楼主:
我很好奇这个电流密度到底是怎么取的

我很好奇这个电流密度到底是怎么取的,我做环形电感用的.

网友B:
以有效值计

千万别搞成平均值哦

网友G:
电流密度:散热好取6A,不好取3A

网友F:
也可能有Q值,压降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