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FET...

楼主(2007-11-13):
求助于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我要对30伏直流电进行零点几安到二十几安的调节.需要选用什么型号的MOSFET合适(或方案),希望热心人士帮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可调恒流源

基准电压、电流取样、误差放大、电流调节(MOSFET)

符合要求的MOSFET比较难找,30V*20几A,要8管并联(俗称八驾马)才行

楼主:
别吓我

别吓我,要8管并联(俗称八驾马)才行,那怎了得.是什么管,做起来板子不忒大吗,是不是没帮我搞对路啊.电流取样我用的是MAX4081,电流调节(MOSFET)管子没找到.看看哪位帮顶顶.

网友B:
没有时间查型号

记得IRFP460是500V20A280W,应该有电流更大电压较低的管子。
到http://www.vishay.com看看。

楼主:
谢谢啦

谢谢 maychang 啦!我到那撒撒网去,看能否逮着条大鱼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