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电流

楼主(2007-11-13):
对于一般的大功率的三极管来说~它们的C跟E极最大允许通过电流为多大?比如就像D1047这样的管子~
我做一个60V~10A的线性电源~用12个这样的管子并联来提供电流~为何一些管子会老烧掉呢?
大都时候是在对其短路调节最大电流的时候烧掉的~
有时候在对其进行老化的时候`也会烧掉`

网友A:
双极型晶体管是负温度系数

一定要做均流,否则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个别管子的电流比较大,发热大的管子电流更大,最后烧毁

楼主:
RE

回LS的~我在做的时候`由于管子都是并联的~各电压都是差不多的`通过对管子的基极控制~来进行线性调节
应该不会存在管子的电流分担不均的问题
每个管子的设置都做的是一样的

网友A:
最好在发射级串小电阻

网友B: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贴出电路就好

网友C:
10A的线性电源用12个这样的管子并联来提供电流

未免并联得太多了一些,可以说是自找麻烦。除均流以外,防止寄生振荡也需要考虑。
以现有的型号而论,10A电流用单管输出并不困难。

网友D:
虽然电压一样,但是电流却不一样的。

网友E:
LZ似乎忘记了HFE等参数各不一样.

即使IB都一样,IE也不尽相同.其实关键是每个管上的耗散功率要相同.离开这一轴心,其他的都免谈.

网友F:
我上次做了台18V 10A的恒流电源用的3只D1047,

用TL431做基准,用LM1875做比较,兼驱动,用LM339做电流检测,用康铜丝取样。发现恒流的时候有振荡发生,但没时间去解决,凑合着用。本来用LM723做的,调试时发现N多的烦琐。

LZ挑选过管子吗?

网友D:
搞个大电流的FET也很容易找到。

网友A:
楼主的线性电源,最低输出电压多少?

输出最高60V,则整流后的电压要达到80V(考虑输入10%变化),如果最低输出只有10V的话,则最低输出电压时,调整管功耗将达到70*10=700W

网友F:
D1047的 PC 才100W,

处于安全考虑,算80W  得9只,还得分配均匀。

楼主:
RE:davidli88

我做的这个60V~10A的`是可调的`电流最小可以为0~电压最低好是为0

楼主:
RE:davidli88

我在每个管子的E极都加有0.3欧的功率电阻

楼主:
RE:maychang

考虑到机器要能带起600W的负载~是以加的三极管为12个~原本以为是由于管子的分担电流过大~才会导致管子的烧穿~
后来又加了一个管子`在老化机器的时候还是会烧掉一个到两个`

楼主:
RE:尤新亮

其实电路很简单~就是220VAC经变压器后有三样电压0V~20多V~45V~65V通对继电器来选择输出电压段~再过整流桥后~再过现在的并联三极管~最后输出~

楼主:
RE:杨真人

管子都是用的一样的`功耗是差不多的吧

楼主:
RE:edanzg

用一就是D1047这样的管子

楼主:
RE;edanzg

用的是LM103作比较和驱动~用HA17741作电流检测~用的是0.1欧的功率电阻用取样

网友B:
回雁过留痕

是2SD1047吗?
Vcbo才160V,用在电压超过300V的回路中,岂能不坏?

楼主:
RE~LS的`

不会的~回路电压没那么高`你要看见我前面加有变压器的~输出的最大才是65V的电压`就算过整流后~按1.4*65=91V的电压

网友F:
顺便说下,你的管子是正品吗?

2SD1047有日本三洋(SANYO)和韩国电子(KEC)两家生产,
另外国内有N家生产的。

还有,多管并联,管子要挑选的。

楼主:
RE;LS的~

你是认为管子的质量不过关?我用的是国产的管子~

网友F:
哦,那你把那些管子扔了吧,

害得我们跟了这么多帖,:-)

国产的管子就便宜那么几毛钱一只,用在消费类产品上我没意见,但老兄你做的是电源啊,一台下来也就节省那么几块钱而已。

你知道,国产的管子他们想刻什么字上去都可以的...

楼主:
晕死了`不那么严重吧`我用这样的管子做过6A的~5A的`3A的机器`不会就到了10A~就做不了吧?

网友B:
难怪

引用 网友F: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24楼: 哦,那你把那些管子扔了吧,

害得我们跟了这么多帖,:-)

楼主:
哈哈`我们老板还说这样的管子是好管子`
叫我们给他做~现在老烧管子~看怎么办

网友G:
不考虑温度效应吗?

我听说大功率管子并联最好是场效应管,而不要用三极管,理由是:
三极管的电流具有正温度效应,当单个温度偏高时,分得的电流会大于其它管,于是温度再升...电流再..所以不宜并接.而场效应管则是负温度系数,对于局部温度升高具有反馈作用.

楼主:
哎~三极管便宜....

网友G:
那我觉得应该在发射极放的电阻大点,可是放负温度系数的电阻.

楼主:
不知道这样的好管子多少钱一个呢?要是批量的话又多少钱一个?

网友G:
我是不知道价钱,但我认为你选的管子再好,局部损坏还是会有,只可能变少.

楼主:
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网友G:
三极管性能好的一样成本高啊.

网友H:
应该搞个电路平均分配,或者用更多的管子,增加余量

楼主:
回楼上的~其实管子不用用这么多~我看了下D1047的最大允许通过电流都在10A以上~这样看来`加更多的管子~一来是成本上不划算~二来呢`管子加多了其根本毛病还是没解决的~
这样的大电流的机器`对管子的质量是要有个保证`另外在散热上`也要作好`毕竟三极管是正的温度系数`要是不好的话`是可以造成电流增大的恶性循环的`
三是在做好以上基础上~对大电流的机器电路`要作好负反馈~保证电源可以具有较大的自我调节能力

网友I:
heheh1

老弟,咋这样设计哦! 用场管吧,也比晶体管好买,便宜。

否则严格挑选配对的管子,否则一定会雪崩的

网友H:
不用,增加负反馈就可以用三极管

网友I:
to:donkey89

负反馈 和管子有什么关系。?

不配对对的话,就必须·加大均流电阻---功耗就上去了关键是 热!。

唉,大家把电源搞这么便宜干嘛哦!

我自己还有几十支没开封的进口好管子,LZ 收不?

网友J:
热击穿?

lz进行热耦合了吗?这就是传送中的热击穿吧

网友:
处理方法

可以在一些管子上加电阻

网友:


网友I:
拜托! 才10A的东西就用这么干,  这样大气的老板学学手艺就跑吧。

楼主:
哈哈~我还真是想着学学手艺就跑~

网友K:
好烫呀

如果是我设计,
会先用开关电源做初级,带限流保护的,产生随输出电压变化的,必输出高2~3V的电源
然后选一个大功率三极管解决问题,最大30W功耗。

网友L:
必须再发射集并联如8W 0.3欧均流的电阻才行!

网友M:
主要是要考虑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要尽量一致,

网友N:
是安全工作区不够吧

是安全工作区不够吧,管子在1A*最高电压和DC条件安全工作区够吗

网友O:
做个记号

做个记号

网友P:
大功率三极管

一般大功率三极管的列表下网址中有
 相关链接:http://www.keyu338.com/chanpin/sjg/2sc135.htm

网友Q:
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你焊接的时候,最好把BE用导线短接起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