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为什么用于负电源的很少啊?

楼主(2007-05-17):
LDO为什么用于负电源的很少啊?看了几家公司的产品,负电源输入,负电源输出的LDO很少,比正电源的少多了。为什么?

网友A:
流行趋势是单电源工作

网友B:
没什么地方需要用到这样的LDO吧……

网友C:
LDO的目标市场是DSP、FPGA电源

LDO几乎是为以DSP、PFGA为供电对象的分布式电源设计的,好像没听说有哪个型号的DSP或FPGA需要负电源~
但一种产品不能只有一个应用,所以就推出了极少量负输出产品~
这个是目标市场决定的,就是需求(或潜在需求)决定产品特性~

网友D:
4楼,有道理!

市场不需要,所以人家不做了。7805地运用远远比7905要多(我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