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使阻容降压后得到安全电压

楼主(2007-05-18):
各位大师,如何能让阻容降压后的电源安全可靠,不会有电击危险?请赐教!!!

网友A:
阻容降压=?=安全电压^_^这个题目不小

如果你成功了,祝贺你!

网友B:
这个项目要是成功了

楼主有资格当电源学会主席,工程院院士。
你想,那么多年,那么多工程师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恐怕是相当困难。我不敢说不能解决,但非常困难是肯定的。
顺致良好的祝愿。

网友C:
先阻容降压,再用个1:1小变压器隔离

变压器体积可很小,但成本可能稍高一点

网友B:
那就请楼上的 XIGEMA 给楼主设计一个吧

注意可是要阻容降压的,还得是隔离的。

网友D:
标准阻容降压式独立电源不可能符合任何安全要求

但你的电源组合在终端用电Ⅱ类设备中,系统是安全的。

网友E:
注意言辞的严密性,

首先 我们认定阻容降压是不安全的 ,相信大家也都会这个降压电路。
那么怎么能满足lz的命题呢?只有  使阻容降压前就是安全电压,比如市电经过隔离变压器得到的电压。

网友C:
大家一起再补补课吧

所以我说阻容降压后再用个1:1的小变压器就用处大了,小变压器由于电压低,可做得很小,也能满足需要阻容降压的场合.哈哈,竟没人识货.

网友B:
tyw 说的在阻容后面加小变压器的方法可以满足安全要求

我也这么干过。体积可以减小,不过,成本也不低。

网友A:
阻容降压本来就是否定变压器的。

即使这个小变压器最后是小得象7管收音机的音频变压器,铁心依然是楼主不想见到的。
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电压可以搞得很小,但是功率却不应随便搞小的。

事实上220V经过电容送到110V变压器的做法我也试了。到最后安全电压是来自变压器而不是阻容。

电容和电感的谐振频率以及负载状况变化,将影响最后表现。

网友B:
没错,tyw 说的这种方法,不适用于负载变化很大情况

至于功率,用阻容降压的,肯定不大。
最好是不在这上面打主意。

网友C:
若产品对外壳厚度有要求的话你就只好牺牲点利润了

又想马儿跑又想不吃草,难哪
220v1w变压器得27mm见方,一般为6~7元,超薄型的也要18mm高度,但价格要贵一半,但阻容加低压1:1变压器,高度比超薄型低,但价格不会超过常规变压器价格.

网友B:
所以说 tyw 提的这种方法限于某些特定情况使用

设计时常有这种事:在某条件下最好的方案,到了另一条件下未必是最好的。有的时候为了体积重量,不得不加大成本,有的时候为了成本,不得不加大体积重量。

网友B:
电容降压,仅限人体不可能接触设备的任何导电部分情况

例如我用20个白发光管做照明用,供电用电容限流方式就很好,所有电路是在塑料外壳内,人体不可能接触。但给比方说单片机系统供电,我肯定不用。

网友F(2008-08-28):
可有变压器生产厂家联系方式?

可有变压器生产厂家联系方式?
对这个方法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