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关于滤波电感的计算

楼主(2007-05-18):
这是一个环形电感,主要用于二次侧直流滤波,因为这是一个220输入,三路(8.5V,20V,29V)输出研发样品,而研发者却将这个半成品给弃掉,跑路了。对于该磁环电感各参数,从采购处无从考证。现需要找到替代品。

磁环参数如下:
外径:1.8cm
内径:1.2cm
宽度:0.6cm

磁环上绕三根铜线,各绕3匝、7匝、11匝,另外测得电感分别对应为:0.8uh,  4uh,  10uh。
各分路直流电流不超过5A,三路电路合在一起不超过9A。

请高人帮忙,计算一下这个磁环和铜线可以用什么型号磁环、导线代替?能否给出一个公式。谢谢。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

猜测是正激或半桥变换器。这个三路电感,电感量与三个变压器次级对初级的漏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