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没有3.3转5V的器件,3A电流的?

楼主(2007-05-18):
(无正文)

网友A:
你3.3V用什么供电?能提供那么搭的电流吗?

楼主:
没有这种器件吗?

楼主:
我以前做过一个输入0到5V,输出24V,4A的恒流源

我以前做过一个输入0到5V,输出24V,4A的恒流源
现需要一个3.3转5V的器件,3A电流的,应该有吧,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B:
输入0V,输出什么?

网友C:
0v也能输入?佩服!

4楼: 我以前做过一个输入0到5V,输出24V,4A的恒流源

我以前做过一个输入0到5V,输出24V,4A的恒流源
现需要一个3.3转5V的器件,3A电流的,应该有吧,请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24V电源提供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24V电源提供
输入信号0到5V
输出电流0到4A的恒流源

楼主:
可以提供外部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