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能赐教一开关电源原理图啊!!

楼主(2007-05-18):
(无正文)

网友A:
到处都是

总要说说哪类吧?反激正激?半桥全桥?功率多大?输出电压?……

网友B:
有不说参数!

楼主:
多路输出

能输出5V,10V,20V,Current 均小于1A

网友C:
topswitch,参考应用

网友D:
maychang兄

能讲讲DC-DC开关电源中,同步与非同步的具体区别吗?
另外,它们可以互换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