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模块不能对电容完全放电

楼主(2007-05-24):
近日在改一旧贮能式点焊机时出现怪现象,同样的模块电路在不同的机子里表现也不同,电路图如下所示。以前是用交流接触器对电容组给变压器放电的,交流接触器一般只能用二三个月,现在想改为可控硅模块对电容给变压器放电。也改成功了几台,但是就有几台无论乍样就不不行,表现为:模块一但导通就断不开,下面那个K是用来接通模块的触发和分断充电可控硅的触发的。一般K闭合时间不到1秒钟,K断开后不能再次正常充电,原因是放电模块还处于导通状态!如果K闭合时间大于2.5秒左右断开K后也就能正常再次充电。

网友A:
LC的时间常数

计算一下 "8250μF 和 T  "   的LC时间常数,可大概得出K闭合时间.

不是可控硅模块不能对电容完全放电.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回复

意思是说K闭合时间必须“大于”某个时间才行,是吗?
比较奇怪的是:模块后面的变压器如果是空载则一切正常,能正常充放电;变压器如果带载就不行了,表现现象如一楼所示。

网友B(2007-07-03):
可控硅模块不能对电容完全放电

可控硅一旦G极触发了(不需要一直出发),将一直有电流流通T1,T2,除非截断T1,T2的电压,你接的是380V正弦波形的电压,有过零点的问题,在零点时,就截断T1,T2的电压,所以可控硅不工作了。
我公司是双向可控硅,通过检测零点,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小小意见,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C:
在T的初级上并联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