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计算机给电路板供电如何?

楼主(2007-05-24):
想给板子供+12V和+5V的电压,可不可以直接从计算机电源输出接过去?
+12V是用来给运放供电的,+5V用来给气敏传感器供电。
接过去需要预处理吗?例如滤波、稳压之类的?
还是可以直接接过来用?

网友A:

还是自己做一个好啊
+12V和+5V是计算机的主电源,如给电路板供电会引起计算机死机的现象,电流不足

楼主:
死机不至于吧

计算机电源不是有很多空闲的输出嘛
我的电路板消耗的功率不大,最多也就4~5W,
忘了还有数据采集卡也要用到+12V的供电电压,不过这个功率应该也不是很大
不至于死机吧?!

网友B:
死机是不至于

但是干扰就难免。另外不小心短路的话计算机电源保护很快,会引起系统掉电,如果数据没保存那就损失大了。

楼主:
短路一般不会吧

电路比较简单,一般不会短路

网友C:
其实这样多,对计算机没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电源的质量是否能满足你的设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