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数字PFC的朋友吗?

楼主(2007-05-25):
能不能谈一下电压环电流环参数整定的经验
我现在按自控原理的方法试了好久
始终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呵呵

网友A:
你做多大功率的?

楼主:
500W的

但是如果按500W算的话,电感差不多是800uH,我现在手头上只有4mH的,不知道这样对整个效果影响有多大?

网友B:
PFM与PWM 的区别

请问这个种DC-DC转换器的具体区别与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