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稳压电源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7-05-26):
  首先我是初学者,我是有思考的,也参考了网上的资料,画了个用7805的5伏稳压电源,这里有些疑问希望大家可以帮助解答。谢谢。
1。C1用4700UF,网上的资料说越大越好,但是看网上的资料最大的也只是3000,这里用4700UF应该不会大过头了吧?呵呵,我只有4700的。
2。C2和C3是去耦电容。手头上只有瓷片电容。不过,我以及我身边的同学都分不清去耦电容与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这里可不可以直接接上瓷片电容,从而实现去耦的功能。

网友A:
用4700uF没关系,

我现在用的功放上接了4只15000uF/63V的电容,用起来很爽~~~~

去耦电容和瓷片电容是两个不同的分类标准,前者是按功能分,后者是按材料和结构来分。

你这里用瓷片电容来做退耦电容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00

谢谢00
呵呵,现在可以开始着手电路板的制作了。
对大电容有点恐怖感,因为我同学试过好几次在我身后爆电容了。

网友A:
那是使用不当,温度过高引起的

可能原因是电压过高或者极性接反.

网友B:
7805的输出最好再加一个电解

网友C:
用4007和用4700uF是矛盾的

用4007表示输出电流不会大于0.3A,这个时候用那么大的电容没意义
用多大电容还取决于变压器付边输出是多少,7805输入的余量大的话,不用那么大的电容。在满载、同时市电输入最低的时候,看看7805输入电压的波形就知道电容合不合适了。

网友D:
经验数据是每1A用1000uF电容,做功放己经能容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谢谢大家的建议,又学到不少东西。
不过身边只有4700uF的电容,大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E:
哈哈

后端再加一个滤波电容,如果容量大的话还要在接一个放电二极管!!!!!!!!!!!

楼主:
已完成

基于以上电路图的电源作品已完成,正在给我的单片机实验板供电呢。呵呵。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