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7-05-26):
这是220输出,输出5V的电源。原理图如上。

现有疑惑如下:

1、P6KE200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击穿的,这里排除输入电压异常情况。

2排除变压器本身原因,变压器啸声通常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同样批量电源中,总会有那么几个板子是没有5V输出,请教一般什么原因没有5V输出。

4、把C9从104改成0.22uF,可以改善输出噪声,但是却总有一种毛刺波在,在1000KHZ时候,测得有高频谐波中,它总是在影响着我的噪声输出。

网友A:
1、P6KE200 每个工作周期击穿一次。
楼主想说的,可能不是击穿。但楼主想说什么,不好猜。
2、变压器出声,往往是由于反馈电路元件参数不合理,造成间歇振荡。
3、可能性太多了。任何一个元件损坏都有可能没有输出。

网友B: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