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里一插电饭锅就断电,几分钟后又恢复...什么名堂?

楼主(2007-01-02):
   宿舍里一插电饭锅或者其他某些电器就段电(先不说这是违反校规的 呵呵),几分钟后又恢复,然后又断,一会又恢复...运气好的话这么断两下就稳定下来了。学校的供电是有功率保护的。不明白的是电饭锅才是300W的,而使用4、5台电脑的功率加起来也有1000W了都没问题!
   我猜是不是这样:电饭锅刚接通时通过电流很大,瞬间功率达到X千瓦,导致保护电路动作,使电路被切断...但是它怎么又能恢复的呢?

网友A:
基于大电流的高功率因数负载检测

    这种产品的原理,我在半年前作过分析,估计是一种功率因数检测电路,若检测到功率因数较高(纯电阻性,如电炉、电热水器等)的大电流负载,则切断电源,但对于功率因数较低的大电流负载(如:无PFC的开关电源),则不动作。
    你们5台电脑都是用了非PFC的标准电源,功率因数较低,若你们换成带主动PFC的电源,保证开两台电脑就断电了。

网友B:
断电

没有那么复杂,最简单的不过使用了个热继电器,电流超过就跳闸,等热元件冷却后又自动恢复。

网友A:
3楼有没有看明白主贴的内容?

300W的电饭锅会跳闸,而同时开5台电脑不跳闸。

电流法?现在的5台电脑,可是有3个300W那么多...

网友C:
davidli88说的在技术上很有可能

不过恐怕不会花那么多银子在学校宿舍上的,电热炊具的冷态电阻很低,楼主可以测量计算对比一下即知是哪种功率限制方案了。

网友D:
电热器的电阻

    电热器一般采用钨丝做为加热材料,钨丝的电阻为正温度特性Rt=R0+aT,当温度低的时候,电阻低温度高试电阻高。电热器刚通电时通常温度(通常是室温)低电阻小电流大,而加热时温度通常几百度电阻高电流小(此时为额定功率下的电阻既你说的300w),通常电阻丝的冷阻热阻相差较大。
    而学校的限电器是限制电流的,当电流超过一定值时一个单稳态触发器被触发用电器的电路被切断,过一定时间后单稳态触发器恢复电路被重新接通。
    300瓦电热器的冷热电流在触发电流的界限两边所以限电器不断开通和关断
而且多次开通时产生的热可以不断增加电阻减小开通使得电流直到小于限电器的动作电流。
    顺便提一下,电脑的开关电源中有一个热敏电阻它可以限制启动电流。

网友A:
电热丝基本上是合金丝

钨属于稀有金属,据测算,钨在地壳中的含量为百万分之一。“值得庆幸的是,世界已探测的65%储量在中国”,(不知这是奇迹,还是中国类似发展中国家的愚昧。)

纯钨是一种灰白色坚硬的金属,是目前已知熔点最高的金属之一,很脆,不易加工成形,用来做白炽灯的灯丝,由于功率不大,所以很细,有一定韧性(但还是很容易断裂)
由于电热丝功率大,不能用细的金属丝,而合金的强度,电阻率都比纯金属高得多,所以电热丝基本上是合金丝,常见的有铁铬合金,镍铬合金,铜镍合金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合金丝的温度系数都很小,冷热态电阻不会超过30%,手头有“热得快”的朋友,量一下其冷态电阻,再算一下功率,会发现与标称功率相差无几。

网友B:
再说两句

 同意五楼意见。学校不大可能花费巨额资金在宿舍。电流大小是对用电设备,如导线,开关,发热影响最大的参数,没有必要考虑功率因数。用热继电器的控制方式本人曾设计并指导过施工。
 其次,不能认为仅仅只有电饭锅会导致跳闸。楼主也说明这一点。是否会断电要看总负荷情况,若已经接近满载,插上功率较大的电饭锅当然会断电。否则可以使用。
 如果无论什么时候电饭锅插上后都会引起跳闸,那么是电饭锅坏了。
 铁铬铝电热丝和钨丝灯泡不同,冷热态阻值较接近。

网友A:
实例证实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9月26有学生提过这个问题,他描述的现象是:不开电脑、日光灯等容性、感性负载,完全不能使用500W的热得快,一插上就跳闸,先开两盏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再插上500W的热得快,则勉强可用;

我建议用整流桥+电容为电热器供电,这名学生已通过试验,用1500W的热得快烧开水不跳闸(其实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会达到250V以上,1500W的热得快功耗在2000W以上)。

我想出5种以上的方法,实现这种功能:
1、功率因素
2、电流波形失真系数
3、电压/电流斜率法
4、谐波法
5、互感器简易检测法
......

**器的实现方法,只要能让电流波形发生畸变即可:可控硅调压,并电容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42&t=2270752&tp=%u5173%u4E8E%u5BBF%u820D%u7528%u7535%u529F%u7387%u9650%u5236%u7684%u601D%u8003

网友B:
要有数据

只凭感觉不是科学的办法,建议实际测量一下电流。
如果对感性负载加电容是可以减小工作电流的。
可控硅调压使波形畸变会对电网造成污染。

网友E:
公司曾想跟一个老师做这类控制器,其中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F:
我想提醒大家

除了电热器具之外,几乎所有的用电器都存在启动冲击电流,当让也包括电脑!
  所以,一般的电流检测电路都要考虑这个因素,适当的减小系统响应时间,否则没有办法工作。应为电网中的各种瞬时干扰太多了
  你们说呢?

网友G:
哈哈,以前上学的时候插饮水机时间都不能长

 饮水机过不到一分钟就跳闸,后来我做了一个555振荡电路控制继电器导通,导通50秒断开3秒,这样就不跳闸了,好爽啊,哈哈哈!

网友H:
你的继电器那么好用也.

网友G:
呵呵,倒是用了两年没问题,

 也没算过有没有超过寿命了

楼主:
考试完了,才有时间上来

没想到响应的不少...又要回家了,开学回来再好好研究研究
呵呵

网友I:
有的学校就会花巨资在学生宿舍里

有的学校就会花巨资在学生宿舍里
我以前在学校时,宿舍就用了功率因数负载检测限电,很多台电脑没有事,一台小电饭煲就断电,一会就会有管理员来查,晕死

网友J:
哈哈 是哪个学校呀 你给先做个功率因素调整的再用不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