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安森美的网站,快恢复二极管属于下列的哪种?

楼主(2007-01-02):
二极管  (2431)
  肖特基二极管 (440)
  小信号开关二极管 (226)
  大电流电压抑制器 (9)
  瞬态电压抑制器 (TVS) (715)
  调谐二极管 (26)
  齐纳二极管 (1015)

好像都不是,是不是这个公司没有这东西?

网友A:
好像都不是

快恢复二极管用于频率比较高电压也比较高的整流工作。
电压低电流大的高频整流工作,一般用萧特基二极管,好处是管压降低,恢复时间短,故损耗小。更低电压更大电流,连萧特基二极管也嫌损耗太大,用同步整流。
电压较高的整流,萧特基二极管也不能胜任,用快恢复二极管。特点是耐压高,但恢复时间比萧特基二极管长,管压降也比萧特基二极管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

楼主:
我是想用在RCD吸收电路上,mosfet和电容都是150V的

 要是选一个100V的肖特基有点不匹配,150V的SMB封装的还没找到

网友B:
什么是同步整流啊?

请教maychang什么是同步整流啊?谢谢!

网友C:
同步整流就是用电子开关去进行整流

由于二极管的饱和压降较大,所以在低压大电流时,整流效率低.

如果把二极管换成场效应管,则由于场效应管在导通时饱和电阻很小,因而压降也小,从而效率就会提高.

场效应管是由控制电路控制它的导通跟关断的,并且跟要被整流的信号同步,所以叫做同步整流.

网友D(2010-04-10):
RCD  可以用UF4007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