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碎成几块,可不可以用502沾上继续用?

楼主(2007-01-02):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

断裂处的磁阻会很大,整体磁通量会下降很多,除非电路准许较大误差,否则必须更换新的磁芯。

楼主:
~

我是拿来做一个50w左右的dc-dc的开关变压器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B: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既已破碎了就难以愈合...

网友C:
可以

磁芯胶粘磁阻变化不是很大,根据我的实验接口气隙小于0。1mmm没什么影响。

网友D:
能不能用,看电路的需要

如果是单端反激电路,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只要结实就行。本来单端反激电路在磁路中还要加气隙,胶缝的磁阻再大也不会超过气隙。
单端正激电路以及推挽电路半桥电路是否能用,看设计时留出的导磁率余量大小。如果设计时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就可以用,余量小就别用了。
如果是固定频率的滤波器,一般都有调整频率的螺钉等,可以通过调整回到原来的频率,所以也可以用。

楼主:
谢谢

正是用来做反激电路的

网友E:
反激电路能用,

网友F:
呵呵.那人看情况.

网友G:
re

应该不可以
断开后,会形成新的磁极,粘在一块会相互排斥抵消磁性。

网友B:
maychang是正确的

若属反激变压器,应急维修的情况下确实可用。

但无论如何,因此引起初级电感量下降,对于RCC,频率会升高,对于它激式,电流会上升,这些都会引起开关管温升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