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RF640可否用在UC3842 DC-DC电路里面

楼主(2007-01-03):
请问irf640(图1)可以用在下面类似的电路里面作为开关管么?(DC-DC)图2
我准备用图2的电路做一个11-24v 转换 5v 10A的
图1:

楼主:
图2

图2:

楼主:
主要是irf640里面有阻尼管

主要是irf640里面有阻尼管,不知道对这个电路有没有太大的影响

楼主:
急啊。

求解啊,如果带阻尼二极管的不行那用什么管子呢?哪个型号的?电流15A耐压200V就差不多了

网友A:
200V的耐压太低最好用400V以上的管子

另外,所有这种MOS管内部都有一个寄生的二极管。

楼主:
我不是用这么高的电压

我的输入电压顶破天最多24v 直流,一般都在13v-14v左右,用不着400v的管子吧?

网友B:
肯定没问题,可以工作

网友B:
缺点是uc3842电源到16v后才能启动,14v时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B:
14v时不能启动,启动以后电压低到8v都可以工作

楼主:
如果用10-14v的电压请问怎么启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启动电路

网友B:
另换芯片吧

网友A:
不是AC-DC转换何必用这种电路,浪费人力物力

网友C:
我说

如果改用UC3845,问题就解决了,该芯片启动电压低,

楼主:
好也,就用3845

明天就去买~~~~~谢谢楼上的,我查了,开启电压8.4v就可以了,很好噢

楼主:
13楼: 不是AC-DC转换何必用这种电路,浪费人力物力
-------------
我是要输出3路相互隔离的5v 5a,所以只有这样了

网友D:
当然可以,任何一只非结型的MOS都有寄生二极管.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正在试验变压器匝数,没有接反馈绕组,发现带不起负载,电压跌得厉害。而且跌到后来变压器叫、波形变化杂乱了,是否是初级匝数不够或者说气隙不够造成饱和了?

网友E:
发现一个问题

换3843吧,3845的占空比最大是0.5

楼主:
意思说这个是因为占空比引起的?

网友F:
电流取样电阻取了多少?可能是限流了

一般来说,占空比工作0.2~0.4之间比较好。
所以问题不在芯片

网友F:
你的电流取样电阻取得太大,0.85改成0.2试试

另外增大气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