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器可不可这样用??

楼主(2007-01-04):
市面上的的单相调压器都是:输入 AC 220V;输出 AC 0~250V

现在情况为:输入 AC 9V    问其输出还会不会为 AC 0~10V  ?????

网友A:
除了浪费以外,想不出不可以这样用的理由。

楼主:
主要利用调压器的电压可调性能!

除了调压器外,还有什么可用来调压的东东????

网友B:
用变频器

用可控硅斩波,或用变频器

楼主:
算了,现在用这个简单一点.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

能不能这样!

我问了一个同事,他说有问题.理由是,9V输入可能太小,不能引起变化明显有磁场!!!!!               是这样吗????????

网友C:
百分之百可以用

要是输入电压小就不能产生磁场明显变化,整个电磁学都要被推翻。

楼主:
谢谢了,看来答案出来了!!

网友D:
在不考虑输出功率的情况下!!

   百分之百可以用,在不考虑输出功率的情况下!!
  呵呵!!!

楼主:
和输出功率有关吗?

网友E:
变压器的功率容量与输入电压没有直接关系

变压器功率只与两个参数有关,即与铁芯截面积的平方成正比,与工作频率成正比。降低变压器的工作电压,只是降低了工作磁密,如果不考虑线圈电阻,功率容量是不受影响的。
9楼提出的意见,是考虑到绕组电阻的影响,在低电压情况下效率会降低,故应跟据线圈电阻的大小适当降额使用。

网友F:
但如果输入0.9v

希望输出0~1v,
则变压器效率很低。
此时空载电流跟满载电流几乎相等。用电表量电流时,肉眼看不出空载与满载的区别。

网友D:
和输出功率有关吗?

   在220V标称电压下,1KW的调压器,在输入是9V时候,输入电流不会很大(即使是负载短路)很小的输入电流一定使输入功率很小,想问一下,怎么能达到1KW的输出功率呢?

网友F:
9v,在111安的时候会有1kw,但肯定烧了。

楼主:
假如只要求5A左右的电流

假如只要求5A左右的电流,那还是可以选用。

只不过觉得很浪费!!

呵呵!

网友D:
9v,在111安的时候会有1kw

9V时候,能有111A电流?难道调压器用的是超导材料?
所以我说,在不考虑输出功率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E:
变压器的功率容量还受磁损和铜损影响

理论上,变压器的功率容量只受磁芯截面积、频率影响,但实际上由于变压器存在磁损和铁损,铁损随工作磁密和频率的增加而增加,铜损随电流的增加而增加,上面这台调压器工作电压降低12倍,要想铜损不变,则要求线径增大为原来的12倍,这显然是不实际的(如果是固定变压器勿需调压,环牛倒是可能不计血本这样做。)
如16楼所述,假设绕组是超导体,则你输入0.9V,输出0~1V(1000A)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