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Z1014

楼主(2007-01-05):
话题:推荐一款DC-DC降压IC AOZ1014,5A电流,SO-8封装,整合PWM+MOS参数:
1.Vin=4.5v-16v

2.Vout=0.8v-16V

3.Iout=5A

4.工作频率:固定500KHZ

5.最大占空比:100%

6.保护功能:短路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

7.软启动功能:4MS

8.SOP-8封装

9.内部整合32M内阻PMOS

楼主:
PDF

这是AOZ1014的PD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5145848262.pdf

楼主:
效率高

AOZ1014最大的优势在他的效率和温度,纹波,效率在12V输入8V输出的前提可以达到95%,输出5V可以达到92%在输出3.3可以达到90%。

网友A:
DC-DC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获得高效率

效率夸大了很多,非同步整流DC-DC,在3.3V输出时效率能达到85%就很不错了
12V输入、3.3V输出时,占空比约30%,电路的损耗为:
1、片内P-MOS管导通损耗Prds=R*I*I*D=0.032*5*5*0.3=0.24W,
   片内P-MOS管Tr、Tf之和为50nS,则开关损耗
   Psw=0.5*U*I*(Tr+Tf)*F=0.5*12*5*0.3*50E-9*500000=0.225W
   芯片功耗以50mW计(含P-MOS管的驱动功率20mW)
2、继流二极管压降以0.5V计(可以用示波器测量这部份压降),则额定输出时二极管平均功耗 Pd=0。5*I*(1-D)=0.5*5*0.7=1.75W
   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由于开关管的占空比比较小,继流二极管的导通时间比较长,是电路中功耗最大的部份,只有用同步整流,才能减小这部份损耗;
3、储能电感损耗,满载时电感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磁损很小可忽略不计,主要以铜损为主,设电感直流电阻为20毫欧,则铜损Pdis(L)=I*I*ESR(L)= 5*5*0.02=0.5W

以上电路损耗的总和为0.24+0.225+0.05+1.75+0.5=2.765W
则12V输入3.3V输出的理论效率η=3.3*5/(3.3*5+2.765)=0.856=85.6%.
实际应用时,由于磁损及布线电阻的影响,实际效率还要降几个百分点

网友B:
这东东做成同步整流就更厉害了,呵呵

网友C:

有没有输入电压范围再大一些的?!◎

0~40V!

网友A:
受P-MOSFET的工艺限制,40V比较困难

40V输入电压,需要80V以上的低Rds的P-MOSFET,工艺比较困难

网友D:
当初本来想用的

板子都LAYOUT好了,可是一采购,才知道成本太高,且无PIN TO PIN的元件可替换,最后只好改了,毕竟2596的可替代品更多.

楼主:
成本不会很高吧

成本不是很高吧,比LM2596要便宜的很多,要看看你有多大的量,价钱是很好商量的。

楼主:
效率

12V输入3.3V输出3A电流,效率要做到90%是有点难,一般客户自己LAYOUT效率是在85%左右,但我们原厂做出来的DEMO板可以达到90%,可能是这棵IC的极限吧。

楼主:
温度底

AOZ1014在同类DC-DC中,温度是最底的,在12V输入5V,3A输出,在常温25度的前提下测试,IC的表面温度是63度左右,4A的输出温度是在80度左右,2A输出温度是在50度左右。

楼主:
量产电路图

这是AOZ1014的量产电路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11165251251.pdf

楼主:
LAYOUT注意事项

AOZ1014-----PIC LAUOUT 注意事项
1.PGND和SGND分开,单点连接
  避免PGND噪音进入SGND,
2.电源输入滤波电容离VIN PIN 和PGND越近越好
3.两条功率路径尽可能短:
  LXPIN -> L
  CO ->  PGNDPIN
4.敏感信号线远离LX, LX周围铜箔面积不能太大,避免影响其它电路
5.FB PIN 离R1,R2分压点越近越好
  R1,R2会流入无效电流,针对在实际使用时的负载电流,如果不将此无效电流设定为可以忽视的数值,会导致效率特性的恶化。因此,需要将RA、RB值设定为足够大的数值。但是,由于RA、RB值过大(1 MΩ以上)会比较容易地受到外来噪声的影响,因此,请在实际的应用电路中确认所受到的影响。
6.增加PGND PIN 和 VIN PIN 周围铜箔面积
7.在IC PACKAGE下方加几个过底层地,提高散热效果
8、电源输出端的L、D、C、尽可能的靠近,以减少对其他的高频干扰
9、FB角虚旱或者悬空时会引起输出电压过高,LAY时应对此PIN旱盘加大

网友E(2011-05-19):
这个芯片可以用在恒流源电路中吗  并且可被TTL信号调制?

网友F:
输出低压时比如3.0V,带重载比如4A时的效率是多少?请把曲线特性图贴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