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真是不敢相信!把示波器表笔短路了居然还有波形!

楼主(2007-01-05):
 反激电源,频率260KHz,我把示波器表笔短路,然后在放在电源输出的地上,结果居然有波形!Vp-p居然高达1V!
 出现情况是开关管导通时一个振荡,峰峰值1V,开关管关闭时又一个振荡,峰峰值0.76V!
 把短路后的表笔放在输入电压的负极上也有波形,峰峰值分别为:0.23和0.12V。
 既然示波器表笔都短路了,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大的波形呢?

网友A:
表棒地开路了! 常见故障

楼主:
楼上指哪儿开路?

 表笔负极断路了?但是测量其他地方的波形是正常的啊,如果负极断路了就测不到正常的波形了吧?

网友B:
表棒地开路了! 仔细检查!

网友C:
传导干扰

变压器原、副线圈分布电容引出的干扰,可加Y电容减轻之,同时注意布线的合理性

网友D:
同意五楼

   如果探头开路,你得到的峰值电压可能不只是1v了。
   当你把示波器探头短路时,探头的地线和探头形成一个类似Ω形状的半圆形天线,他所接收的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形成了你所见到的波形。
你可以减短探头的接地线长度,或者在你的电源中增加吸收电路

楼主:
5楼,什么是Y电容?如何加呢?

 6楼,我加了RCD好像没什么用啊,居然有这么大的干扰!怎么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就没有干扰呢?看样子偶的水平太差啦,急需高人来我这里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D:
y电容是为了抑制共模干扰干扰的

y电容是为了抑制共模干扰干扰的,他的位置一般是在输入和机壳地之间对称的两个有安规认证的两个电容,建议你查找一下有关的资料
  另外,开关电源工作时候,因为变压器漏电感和其他分布参数的存在,都会有类似的辐射和传导干扰,只要能通过EMI测试,就行了

网友E:
是变压器发出的磁干扰

与Y电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