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V转换成-5V或是-2.5V的片子吗?

楼主(2007-01-10):
有+5V转换成-5V或是-2.5V的片子吗?不要开关电源形式或是电荷泵形式的。
要线性的。

网友A:
线性的能做吗?

线性的能做吗?

网友B:
不能,除非改变电源供电极性

网友C:
7660就可以啊

用7660就可以啊
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我
MSN:wuhai180@hotmail.com

0755-86182156

网友B:
4楼看清楚题意没有?

引用 楼主: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有+5V转换成-5V或是-2.5V的片子吗?
有+5V转换成-5V或是-2.5V的片子吗?不要开关电源形式或是电荷泵形式的。
要线性的。

楼主:
有人说这样可以?

用两个7812好了
然后正反倒接?  回复第10帖
对啊   就是这样

这样行吗?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