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寸液晶屏幕LED背光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7-01-10):
3.5寸液晶屏幕6个LED背光,一般LED+(LED_Cathode)和LED-(LED_Anode)的电压值分别是多少?谢谢

网友A:
那就得看是什么发光二极管和几个芯串联的了

网友B:
仔细读DATASHEET,应用时再作调整!

一般每个LED的电压为3-3.3V,但实际上6个LED串联的3.5寸屏,14-15V开始启辉,16-17V达到实用亮度,标称要求的18-19V供电情况下亮得剌眼

网友B:
LED极限参数

网友B:
背光电路

网友C:
有专用的驱动电路的,比如LT1932。

网友D:
应该是白光LED

专用的驱动IC很多,比如AT1312A,很便宜

网友D:
6个白光LED的电压约在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