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BATTERY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7-01-11):
(无正文)

楼主:
哪位给解释一下呀

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呀

网友A:
应该是表示Li电池容量

1.2 Ah @ 9 mA to 5.4 V @ 23°C  表示23°C下 9mA电流放电至5.4V,放电容量1200mAH,Li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7V, 说明内部是两个Li单体电池串联

580 mAh @ C/5 Rate @ 23°C 表示 23°C下以0.2C倍率放电,有效放电容量580mAH

楼主:
谢谢,但

“9mA电流放电至5.4V,放电容量1200mAH”是什么意思,难道120mA电流放电至5.4V,放电容量就不是1200mAH了吗?本人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请davidli88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池大电流放电容量下降的原因

电池的标称容量,一般都是在室温条件下,以一定的放电倍率情况下下才能达到。一般二次电池是以0.1C放电倍率测定,一次电池以厂家提供的试验条件测定,由于活性物质不同,相同体积、重量条件下,一次电池容量均大于二次电池。
大电流放电时,电流在电极上的分布开始变得不均匀,电流密度大的部位生成的产物与电流小的部位不一样,以铅酸蓄电池为例,放电时电极与活性物质的接合部位会生成两类固态产物,即:对电化反应有利的PbO2、Pb,一类是对电化反应不利的PbSO4,小电流放电时,产物以PbO2、Pb为主,PbSO4比例很小,而放电电流加大时,PbSO4的比例会增加,由于PbSO4微粒比PbO2、Pb大得多,会堵塞电极极孔,被堵塞的极孔将不能再继续能与电化反应,电池效容量下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详细解释

彻底明白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