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降件芯片

楼主(2007-01-11):
各們大侠们:
       请問你们是否知道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直接把输入的电压降一倍呀!
       万分感谢!!!!

网友A:
固定占空比D=0.5的方波+BUCK即可

网友B:
AOZ1014

去看看AOZ1014

网友A:
楼主的要求是将输入电压降一半

而不是降到恒定的电压值。即输入12V时则输出6V,输入20V则输出10V。
而常见的DC-DC,输入电压在规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是恒定的。

楼主:
AOZ1014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AOZ1014还是要通调反遺电阻来决定输出电压的,我想要的是不用通过任何手段调就可以达到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一半,而且要适时的随着输入电压在变,因为我的输入电压是可调的

楼主:
davidli88先生

davidli88 你好!
     其实我的意途是这样的:因为我有一个设备要求有两路电压输入,一路是另一路电压的一半,且要永远成一半的关系,但是这两个电压要是可调的,而我想要的电路是调一路的电压而另一路也跟着变,且要保持上述的关系,其实两路都做成分别可调的也行,但是调起来很麻烦,所以要寻求这种电路,不知道你说的那个BUCK电路是否行?谢谢!!

网友C:
输出电流多大?不大的话电阻分压,运放跟随下就可以了

网友A:
highway的主意不错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用两个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即可。
如果电流较大的话,用2楼的方法。

网友A:
大电流的话,有两种高效率方案

1、大电流,低精度可用工业电路555搭占空比50%的振荡器,驱动PNP管斩波,二极管、电感继流即可;
2、大电流,高精度用改型DC-DC,参考电路如下,输出取样经运放与1/2电源电压比较后,接到DC-DC的FB端,自动跟随。此图仅参考,请跟据调试情况自行修改。

楼主:
谢谢各位宝貴的意见!!

楼主:
12楼的LDO

谢谢楼主,我看了一下LDO电路,基本上可以,只不过最终输出的电压纹波很严重,你有没有已经设计好的LDO电路呀?可否贴上来訨我们看看

楼主:
我现在做的LDO是这样的,请你指教一下

请你帮我看下这样做是否可以,谢谢!
 我的邮箱是:wangmingling@163.com
        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313354255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