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没有人用LM2596做隔离电源?

楼主(2007-01-12):
为何没有人用LM2596做隔离电源?理论上将LM2596或者类似IC的电压输出端的电感换成高频正激变压器,不也可以实现隔离(offline)输出?改变变压器的绕组就可以实现多组输出,后面加上相应的LDO还能实现低纹波等特质。可是为何就没人这么做呢?企盼各位xd给个答案。除了效率问题,还有什么原因?我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都是用UC3842来作这类DC/DC隔离电路的,请问大家除了这款芯片,还有什么常用芯片?

网友A:
任何DC-DC芯片都可做隔离输出

不外乎PWM、SWITCH、能量传递的变通使用。
BUCK降压DC-DC可变型为正激电源,BOOST升压可变型为反激电源。

网友B:
那么磁芯打算如何复位呢?

    即便是做出来了,那么跟其他的实现方式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廉价的DC-DC,做出来就有优势

比如MC34063等一元以内的通用器件,做小功率隔离电源在成本上就有很大优势,电压变比较大时,功率也比非隔离的大。

磁芯复位问题不是难事,由于隔离电源的变比除了跟占空成正比,还跟次级、初级匝比成正比,输出变比不再受占空比限制。(变压器拿来干嘛的?不就是实现隔离和变电压嘛!)只要最大占空比小于50%,结合RCD复位电路,就可保证磁芯复位。

网友C:
DC-DC 考虑的还是有散热的问题!

MC34063是比较廉价,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需要大电流的情况就不行了,只能到1.5A。LM2596散热问题应该要考虑的,我想这个就是比较人少用到的吧。其实我现在就考虑用LM2596,只是还没通过罢了。解决散热问题就好办,虽然说工作温度能达到125度,但还会影响到附近电路。当然不考虑散热的话,LM2596也是不错选择,电流输出能达到3A.

网友D:
确实,用DC-DC考虑更多的还是散热问题,所以效率很重要

楼主:
再问davidli88关于正、反激的问题

再问davidli88,“BUCK降压DC-DC可变型为正激电源,BOOST升压可变型为反激电源”。LM2596为BUCK芯片,那么是否意味着它只能做成正激模式,而不能做成反激模式,我的理解是两种模式都可以做,尤其是通过隔离变压器来做。请您给个意见。

网友A:
BUCK芯片做反激

由于开关管上承受的反峰电压很高,最高输入电压大打折扣,最高供电电压不要超过极限值的1/3。

还有啦,2596这些DC-DC效率低,价格高,拿来做反激,性价比还不如UC3842 + 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