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过流保护电路为何不起作用

楼主(2007-01-12):
各位,请给分析一下这个过流保护电路为什么不起作用,

网友A:
下面的管子极性接反了

楼主:
画错了

哦,不好意思,画错了,反过来也用不了,下面的管子始终导通

网友B:
因为通电的时候,上面的管子先瞬间导通了!

    因为通电的时候,上面的管子先瞬间导通了!
    上电的时候,由于有2.2k电阻存在,所有上面管子就导通了,从而导致下面的管子处于导通状态,这样稳定后,就一直导通!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C:
上面的电阻阻值是多少,2.2欧吧

上面的电阻阻值是多少,2.2欧吧

楼主:
上面的那个管子是在过流(I*2.2R)后导通的

上面的那个管子是在过流(I*2.2R)后导通的,但是上面的管子在过流导通后,下面的管子基极被置高后依然导通(电压可高达9V),没有截止。

网友D:
上面的那个管子是在过流(I*2.2R)后导通的

你的图中,除了下面的管子E ,C颠倒以外,输出在什么位置?如果按你说的上面的那个管子是在过流(I*2.2R)后导通,下面的管子没有截止,那不是就是短路了?

网友E:
电阻取值有问题!

我认为是电阻取值有问题,当上面的三极管由于过流导通以后,由于电阻分压,在下面三极管的基极还是会有电压(通过30k电阻的分压得到的)。解决办法是调整电阻的比值,使下面的电阻/上面的电阻小于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