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开关电源环路响应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我的环路控制是用TL431,加PC817做的,现在有个问题是在调节环路响应上有什么要求???
我的是在TL431阳极和基准端并了一个(RC) 请问如果要响应快的话,RC选择小些,那这样对电路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哦

网友A:
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全说清楚,足够一本书。
简单地说,“RC选择小些”,可能会造成过冲,极端情况会使系统振荡。

网友B:
~~

好象一般都选的很大~

网友C:
很大就会控制滞后,瞬态响应差

网友D:
在动载情况下,实际测,找到最好的参数.

网友E:
。。。

RC大的话转折频率低,但R大的话增益就会抬高。
笨一点的方法是,用不同的RC来进行组合,在负载变动的情况下,相对稳定的RC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