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678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各位,我用一片LM2678为硬盘提供+12V驱动电源,+24V输入,要电流在4A左右,电感选用33UH/5A,输入电容为2个470UF/63V,输出电容为1000UF/35V,开关管选用的是7.5A的肖特基,现在电路的问题是输出不了大电流,请问各位有什么见解,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电感是不是小了点 ,还有就是输出的电容的额定电压小了吧,7.5A的肖特基的电压是多大,不是说电流够就可以的还要看电压。
LM2678输入电压范围,输出范围,电流输出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