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7805与7905共用AC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电路原来是由变压器提供两组8V的AC分别给7805与7905供电,在电路板上地是连接在一起的。由于想节省变压器的费用,将这两组8V AC电源合并为一组后(采用了一个新的变压器,便宜些的,只提供一组8V AC,在原电路板上将3脚与5脚,以及4脚与6脚连接),发现二极管非常烫,无法正常工作,请问那位大虾能够指点下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自己把电流回路画出来就明白了

要动手啊

网友B:
可以搞个16V中心抽头变压器,比单组线圈强。

这个钱不要省。要么搞开关电源。

网友C:
变压器的单价主要与容量近似正比

减少一个抽头不能省钱。

网友D:
用一组交流电,分别办波整流,正半周,7805,负的7905

楼主:
多谢多谢!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指点!!嘻嘻。

网友B:
采用中心抽头变压器的好处

是可以省掉4个二极管和一条导线的材料和焊接消耗.也许这几毛钱成本也该算进来是吧?

网友E:
哈哈~

正负全部对通过二极管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