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波形的解释

楼主(2007-01-18):
(无正文)

网友A:
把大致电压标出来会更好

这个是它激型,负载轻。吸收回路没做好。

网友B:
不光是图难看

你用的是什么电路(拓扑),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都没有说清楚。
估计是单端反激,电流不连续状态。

如果是单端反激,电流不连续状态。
A点由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共同决定。
B点是阻尼振荡,由电路(功率管、变压器等)分布参数决定。
C点由管子的管压降决定。小尖峰毛刺由电路分布参数决定。

楼主:
嘿嘿

单端反激  嘿嘿
就大师说的那中
呵呵

楼主:
再请教

我用的是单端反激电路
TL431做反馈,3842控制MOS管,不连续的
请问:假如我要去检验这个电源的好坏,我看副边的反激波形(基本如上)
波形应该怎样算比较好呢?以前没有做电源的经历,呵呵,菜鸟一个
请各位大侠指点以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