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忙介绍块IC,8-18V输入,5V输出,100mA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7-01-18):
大哥们帮忙介绍块IC,8-18V输入,5V输出,100mA的开关电源芯片

效率要高,最好在85%

网友A:
楼上的,lz要效率,LT1616

网友B:
78L05是线性稳压

符合楼主的要求吗?晕倒也...

网友C:
78L05在18V输入时,会让人发疯的

13V的压差,100mA就是1.3W。有本事的用手摸摸

网友D:
摸就摸,反正老子水火不浸

夷???
偶好像没练过这功夫啊?

那就带个石棉手套先...

网友E:
去半导体公司网战找工,TI,AD,ST,MAXIM

楼主: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准确的说我的电路板是40mA电流,每100米一块电路板,要传输3000米。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选择电源的问题,请各位大哥帮忙选择啊~~

楼主:
一个问题

我的板子的功耗为5V,40mA。如果选用500mA 的电源模块,会不会因为电源模块工作在输出电流比较小的区域,而导致电源模块的损耗相对较大,而影响其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