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696消耗功率!

楼主(2007-01-19):
LM2696消耗功率好像不小啊。其本身消耗功率对那么大,提供给负载的就相对小了,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给个建议?

应该用那个DC-DC 好?输入是12V,输出6V,3A

网友B:
AP1501A比较好,

Part Number AP1501A-12T5RL
Input Voltage (V)  45
Output Current (A)  5
Frequency  150KHz
Output Channel  1
Standby Current (µA)  150
Max Efficiency (%)  88
Package Outline TO220-5L(R)
MSN:
jacky0301@hotmail.com
0755-84730806

网友C:
AOZ1014

AOZ1014也可以啊,AP1501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A,如果输出6V3A是一个持续的电流恐怕有点难,AOZ1014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5A,在输出3A的常温25度下测试IC的表面温度在63度左右,在同类IC中,温度是最底的,但AP1501在市场口碑还是很好的,创维现在就是用AP1501,不过是在2A以内用的。

网友D:
可以用同步整流控制器外加MOSFET

因为独立的MOSFET的RON都很小,而且选择上也有灵活性,当然布局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