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五号电池供电,想得到5V/500mA电源,用那种电源芯片?

楼主(2007-01-21):
(无正文)

网友A:
1117-5LDO芯片

网友B:
AOZ1011

AOZ1011可以

网友C:
5只五号干电池很难稳定提供5V/500mA电流

干电池在放电电流大于300mA时,表现是很差的,大电流放电,只能用于间隙工作状态。
即使是新的干电池(包括劲量、金霸王、南孚等碱性电池),内阻都不低于0.45 ohm /Cell, 为获得5V/500mA输出,电池需提供400mA电流(设DC-DC效率93%),每只干电池内阻就分去了0.18V电压,电池实际输出电压为1.32V/Cell,5只干电池串联共输出6.6V,维持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后,输出电压会下跌到6V以下,

建用6只干电池串联,电池的初始放电电流下降到330mA,电池组端电压为8.1V, 电池寿命会大幅度提升

设DC-DC最小稳压压差为0.5V,则两种情况的工作情况为:
A、5只干电池,初始放电电流400mA,电池组端电压允许下跌1.1V;
B、6只干电池,初始放电电流330mA,电池组端电压允许下跌2.6V。

干电池的放电曲线近似线性关系,可推断,增加一只干电池,电池组寿命提升为原来的2~3倍。

当然,如果用蓄电池则不然,由于蓄电池的放电平台很平坦,5只Ni-MH可保持6V的放电平台,则完全可用。

网友D:
4楼,500mA连续放电2.5小时,南浮

 电压降至0.9V

网友E:
LS,那电池组端电压多少啊?算过吗?

看清楚LZ的要求哦

偶同意davidli88 的观点

网友C:
楼上的狗皮膏药不适合楼主

了解LM1117在500mA下的最小压差是多少吗?LM7805属于LDO吗?
去看一下这两者的DATASHEET再来!

网友E:
是啊,做广告的也要专业点啊

看到“电源”两字就胡乱推荐个自己卖的电源IC...这样很让人反感的哦

网友E:
唉,被狗咬了...

网友C:
tyjhqew,拜托你问一下你们的FAE

让你们的FAE来跟我论理。我已多次用不同方式提醒你回复贴子前要注意审题。
你推销器件,我们很支持,但你需要学习器件的特点,卖服装的**还得注意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呢,胡乱推荐不被顾客骂才怪呢。
身为版主,我有权利制止任何不懂器件特性的销售人员对网友进行错误的指导。

网友C:
提到“骗”样品,我不得不补充两句

请指出,我和XWJ什么时间向你索取样品和资料的?

搞清楚,我们在深圳,你在上海...

网友C:
以下是你推荐器件的回贴

一、别人找DC-DC,你推荐7805,有没有审题?
引用 网友F: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大哥们帮忙介绍块IC,8-18V输入,5V输出,100mA的开关电源

大哥们帮忙介绍块IC,8-18V输入,5V输出,100mA的开关电源芯片

效率要高,最好在85%
引用 网友G: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用一颗便宜的芯片78L05吧!

既解决问题,价格又便宜,真是两全其美.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3564132740谭先生
引用 网友C: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78L05是线性稳压

符合楼主的要求吗?晕倒也...

二、别人要求输入5V,输出3.3V,就你能耐大,能用2576搞定,你知不知道2576的最低工作电压?
引用 网友H: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麻烦推荐一款5V到3.3V的开关电源芯片

由于是从USB取电,对功耗要求比较高。麻烦大虾推荐一款输入5V,输出3.3V的开关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流大概为700mA,主要是功耗要比较小。
谢谢了

引用 网友G: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12楼: 我司有做LM2576/2596

021-58821610 谭先生

三、别人要求输入电压4-13V,输出5V,你的1117也很能耐哦
引用 网友I: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请教:buck-boost方案,VIN=DC 4~13,Vout=DC5V,Imax=500ma

现在有这样的要求:系统要用到5V电源,但是输入电源确在4V~13V的范围之内变动,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案?

要求:
Vin=DC 4V~13V
Vout=DC 5V
Imax=500ma
对纹波等的要求不高。
要求成本低,电路简单。

引用 网友G: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16楼: 我再跟你推荐一款LDO吧!

LM1117,这是一款LDO,它的参数是:
Vin(Max)=15V
Vout=5.0V/Adj
Iout=1A
SOT-223/SOT-252
请参考。
13564132740谭先生

太多了,你最好请你们FAE帮你翻出来修改一下,免得再出洋相...

网友J:
FAE是什么呀,网上搜了一下,长见识了,晕菜,正宗字典竟没有

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
(现场应用工程师)

其他的说法就叫技术支持

网友C: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K(2008-10-06):
LDO 和7805这类的还是有很大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