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42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各位老师 请教
如果是单端反激 的小功率电源,PWM用3842控制,请问占空比的确定是通过哪里控制的呢,是3842吗 看资料感觉上又不象?

网友A:
。。

有很多方式可以控制占空比:初级电感量、限流电阻、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充放电阻容。

楼主:
附上图纸说明一下,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3842的2脚检测的是电源主路上的电压还是电流呢,然后它与检测的变压器上原边初级绕组上的峰值电流的比较关系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反激形式的电源的占空比是怎么确定的呢,问老大 老大说是变压器的原因,那么3824只是个调节与保护作用吗?不解呀

网友B:
……

2脚接的是反馈绕组的电压,
3脚检测限流电阻上的电压,(0.5 ohm)
当流过原边的电流Ip与电流检测电阻的乘积大于1时,(0.5Ip>1)就会使duty变小或者不打。
所以说电流型控制IC有个好处,就是即使变压器饱和,也不会炸管子。
如果是单路输出,最好从输出端直接拉电压反馈到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