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用9V干电池经三端稳压器输出5V,出现问题.

楼主(2007-01-23):
系统需要一个5V,100mA左右的电源供电,我用9V干电池然后经过AS1117-5.0V稳压输出,结果不工作.用万用表打了电源输出,发现电源在接入板子之后,稳压器的输入只有2V左右,用万用表打了板子上的电源和地两端的电阻,是12M左右,我就觉得奇怪,照理说电池内阻很小,9V应该差不多全部给稳压器供电,而不是现在的2V左右,另外的7V左右电源到哪去了?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先量电池两端的电压

楼主:
量得结果:

没有把电池接上板子之前量得电池两端电压是9V左右,接上之后再量,只有2V左右

网友B:
确定电池内阻

用指针表最大电流档短时测量电池短路电流,时间控制在1秒以内,合格的叠层电池,短路电流大于200mA。
9V叠层电池电解液干涸、内部开路、内阻增大不是稀罕事。如果你发现电池短路电流只有几mA或者更小,那么恭喜你,赶快去买彩票...
LM1117静态电流8~10mA,如果电池内阻较大,如电池内阻达到1K以上,开路电动势仍然是9伏,但电流较大时端电压会下跌很多

网友C:
电池不够猛,碰上大负载,早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