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问开关电源变压器为什么要磨磁隙?好处是?

楼主(2007-01-23):
(无正文)

网友A:
增加气隙,增加储能

网友B:
。。。。

防止磁饱和。

网友C:
不是所有的开关电源变压器都要加气隙

一般只有单端反激电路才需要加气隙。

网友D:
开气隙太大也不好

开气隙一方面是它得到你要求的电感量,另一方面能增加储能,防止磁饱和,但同时也会使漏感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