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维修十多年了,有个电源修不好!

楼主(2007-01-23):
PWM芯片用的是UCC3802,7脚的电源电压是14.7V,其它脚电压都是0V,电阻电容全查过了,就是振不起来,芯片也换过了,不知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_

检查8脚外面的电容有没短路,4脚振荡正常吗?,2脚反馈有没问题

网友B:
我修电源有个几经验

一般电源出问题,很难分析,很多虚焊,检查不出来
我就会把所有的器件都拆了,再焊一下,呵呵

网友C:
没起振还14.7电压...

网友D(2007-03-23):
应该是保护电路启动了,你可把保护电路去掉试试

网友E:
修开关电源一定要先接假负载试哦1

网友F:
还是芯片问题.....

最好是保证芯片百分百没问题,因为新的芯片不一定就是好的,我曾经是受害人,换了第七个才好了!

网友G:
没起振,电源应该没有14V之多呀, 一定是用万用表量的,用示波器量该电压应该就是直在跳了...
另有的电源为了省功率,在没带载时,让其他工作于启动状态,所以带个负载看看也是不错的....
另外有一次的我的短路保护上的431烧了,VCC会变成固定的2V

网友:
芯的问题

    拿开8脚。。7脚是14V以上。8脚无电压的话。。你的芯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