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升压1.5-》3.5 300MA的电路

楼主(2007-01-25):
(无正文)

网友A:
你有那么厉害的电池吗?

网友B:
1.5V-->3.5V/300mA不太可能

干电池内阻较大,1只干电池无法在有效容量范围内稳定提供1W以上的功率;
二次电池内阻小,可提供10C以上的放电电流,用二次电池供电的话,1.2V-->3.5V/2000mA都有可能

网友B:
4楼的把AAT1265参数贴出来

看看能否达到300mA输出?

网友C:
NCP1423 400mA max output current.